格点设置问题

楼主(2023-04-28):
    格点设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下图中5的格点,这个孔在格点上,但是坐标却是小数位的。可以确定不是软件的问题,只有这个板子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了的问题

楼主:
    大家不用回复了,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不用回复了,已解决

    解决了就说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说一下解决方法。

格点设置的问题,多层板,有几层offset设置了数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