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保养与维护要点

楼主(2023-04-28):
作为SMT工艺中最核心设备的SMT贴片机,属于精密生产、高度自动化的设备,所以SMT贴片机设备的清洁保养必须要按时按点的进行,才能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今天四川英特丽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SMT贴片机进行清洁保养的注意要点,具体内容如下:
一:清洁拆洗电路板和SMT贴片设备的积垢要在上机贴片前进行,否则会因灰尘和积垢导致机器内部无法正常散热,电器就会部分过热并烧坏。
二:要及时拆卸清洁气路、电磁阀、真空发生装置、气缸等部件,如果不能及时的清洁气路中的油垢,会造成堵塞气路、气路不畅,从而造成抛料高。严重时,堆积的油渍会对电磁阀、真空发生装置、气缸等内部密封圈和组成部分造成腐蚀,从而影响部件甚至是损坏,严重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行;
三:SMT贴片机的活动部分要时常清洁并润滑。机器长时间的运行,如果环境控制不当,活动部分比如丝杆、滑块,传动皮带、导轨、马达联轴器等都会粘有很多灰尘,如果不能及时的保养和清洁机器活动部分,机器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直接影响机器的使用寿命。
四:如果SMT贴片设备已经过了保修期,无法对机器进行整体的检修的话,那么长时间的运行,设备中的机器线路、电缆架的磨损,马达、丝杆固定螺丝的松动等、某些机械部分动作不好、参数设置错误等很有可能已经存在隐患了。若隐患不能及时解决,会严重影响到机器以后的正常生产,所以要对机器进行整体保养,及时的检查和发现并解决机器内部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也降低了机器发生故障的频率,并对其生产效率有所提高;
五:SMT贴片机设备因为长时间运行,导致部位出现有磨损、变形、老化、各部机件之间磨合出现微小偏差等情况,原始的参数已经无法适应机器现状,设备的贴装精度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定时对设备进行校正是必要的,只有让设备在较高精度的状态下生产,才能提高产品的品质。
六:SMT贴片设备进行大保养,可以减少抛料率,节省资源,减少报警次数,缩短时间,提高机器生产效率,提升生产品质。
七:彻底要对机器以及电板表面上所产生的灰尘和积垢进行仔细的清洗,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灰尘和油垢进行机器内部零件当中,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电器泛起过热来引起损坏。
八:对于内部气路,电磁阀以及真空发生的装置等都要进行彻彻底底的拆卸清洗,这样做是电器不会由于积垢而形成的堵塞,当然真空发生装置,气缸都是一起的组成部门,所以很轻易一起导致部件劳损。
九:每天检查
(1)打开贴装机的电源前,查看下列项目:
温度和湿度:温度在20℃26℃之间,湿度在4570%之间。
室内环境:要求空气清洁,无腐蚀气体。
确信传输导轨上、贴装头移动范围内没有杂物。
查看在固定摄像机上没有杂物,镜头是否清洁。
确信在吸嘴库周围没有杂物。
检查吸嘴是否脏,是否变形,清洗或更换吸嘴。
检查编带供料器是否正确地安放在料站中,确信料站上没有杂物
查看空气接头,空气软管等的连接情况。
(2)打开贴装机的电源后,检查下列项目:
如果贴装机的情况或运行不正常,在显示器上会显示错误信息提示。
在启动系统后,检查菜单屏幕的显示是否正常。
按下“Servo”开关后,指示灯应变亮。否则关机后重新启动,再将其打开。
紧急开关能否正常工作。
检查贴装头是否能正确地返回到起始点(源点)
检查贴装头移动时,有无异常的噪音。
检查所有贴装头吸嘴的负压是否均在量程内。
检查PCB在导轨上运行传输是否顺畅。检查传感器是否灵敏。
检查边定位、针定位是否正确。

网友:
    机器保养也很重要,能增加机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