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legro17.4模块复用后器件被锁LOCKED属性的设置

楼主(2023-04-28):
使用allegro17.4模块复用前需要将这两项勾选掉,在模块复用就不会出现器件被锁LOCKED属性

网友:
    这个功能很实用,一般用在接口上,防止在布板的时候移动器件

网友A:
    第一项是不让器件被锁,第二项是不让动态铜自动转为静态铜

网友:
    复用布局设计时,因为有些器件和拓扑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需要调整部分器件,被锁之后只能全选,然后右键module->disband解开锁定,有了这个设置就省心多了

网友B(2023-09-13):
    module 已经被锁定了怎么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ule 已经被锁定了怎么解锁呢?

软件不是有像钉子图标可以用来解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不是有像钉子图标可以用来解锁么

    试过了,直接选unfix命令不行。后来是框选module.右键module----选择unfix成功了

楼主(2025-06-04):
引用 网友A:
    第一项是不让器件被锁,第二项是不让动态铜自动转为静态铜

感谢阿杜老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