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出钻孔文件和光绘文件设置问题,一直比较疑惑

楼主(2023-05-01):
各位大神高手,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请教allegro出钻孔文件时的Excellon Format 和出光绘时的General Parameters Format如何设置?我看到Format有设2.5的、3.5的、和5.5的.......,但板子及过孔大小明显超过两位整数了还是设置2.5这个是什么个说法呀?和Design Parameter Editor 中的 Accuracy有关系么?看了好多书上也只是说要单位和精度一样,但是Mils和Inches明显不一样呀?

楼主:
请高手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格式多,方便选用,
按选用单位设置,英寸:最小可以设置2:5          mil或公制:5:5输出CAM时,就统一设置英寸: 5:5   就可以了

网友:
    2:5和3:5可能会出现一些线路偏移,孔偏移的情况(Gerber和你实际的PCB不一致),以前,刚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我就再也不搞3:5了,直接上5:5.

网友(点评):
不建議, 必須由廠商再轉, 因為超過機器範圍, 之前就討論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格式多,方便选用,
    按选用单位设置,英寸:最小可以设置2:5          mil或公制:5:5输出CAM时,就统 ...

谢谢,如果公制单位,在PCB中只能设置到4位,出CAM时也要出5位精度吗,还是大于或等PCB精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