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 22.1 高分辨率液晶显示模糊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23-05-03):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orcad capture 无法适配4K显示器,导致图纸显示模糊。如下图所示。
调节应用程序高DPI兼容性,显示变清晰了,可是工具栏的图标排布乱成一团了。如下图所示。

大佬们,请问有没有兼容4K屏幕的解决办法?本来想着用4K大屏幕,不用频繁缩放显示,提醒效率的。谢谢。

网友A:
请问有截图嘛

网友A:
会不会跟刷新速度有关系,你可以显示一张你需要的分辨率的图片,先排除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B:
    找到文件位置,修改orcad启动文件的属性,选择兼容性里面的“更改高DPI设置”,“√”选“程序DPI;高DPI缩放替代→为应用程序”,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截图嘛

    不好意思,截图没显示,我重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跟刷新速度有关系,你可以显示一张你需要的分辨率的图片,先排除分辨率的问题

    因为我同时使用两个显示器。一个1080P的,另一个4K的。1080P的清晰,4K的模糊。调整DPI兼容之后,4K屏显示清晰了,可是工具栏图标重叠了,对话框文字也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文件位置,修改orcad启动文件的属性,选择兼容性里面的“更改高DPI设置”,“√”选“程序DPI;高DPI缩 ...

调整DPI兼容后,是变清晰了,可是工具栏图标重叠在一起了,文字也不能完全显示。这个问题在allegro中能解决,在orcad capture中一直没能解决。

网友C:
    软件BUG吧 只有等后面看有没补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BUG吧 只有等后面看有没补丁了

    哎,从16.5到17.2,再到22.1,这个问题一直没优化

网友D:
    换大尺寸4K显示器,小尺寸4k显示器就这样,改不了的,好多软件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尺寸4K显示器,小尺寸4k显示器就这样,改不了的,好多软件都这样

是32英寸的哦

网友:
    升级那么快,几年没有都到22.1了

网友E:
    大佬们,请问有没有兼容4K屏幕的解决办法?

网友:
    版主大大太给力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请问有没有兼容4K屏幕的解决办法?

    修改分辨率到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