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cadence

楼主(2023-05-03):
这两天,我在更新cadence CIS数据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
ERROR(ORDBDLL-1070): The specified designator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original part.

ERROR(ORCIS-6184): Place Component Operation Failed
零件可以放置,但是会不显示电压值和容差值

网友(点评):
通常是新舊零件名稱沖到, 也就是蕭零件未更新, 或使用到其他人提供的相同名稱零件在圖檔中.

网友:
是不是新建的器件属性和原创建的库字段没有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