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两个设计文档中的同一层的是否一样

楼主(2023-05-04):
Help!
两个MCM Files,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两个设计档案中的设计不同之处?
眼睛已经看花了,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techfile compare , 舊的轉出techfile, 跟新的比對, 只有report. Use this command to compare a tech file to a design. You can determine if the values in a design conform to the intended values residing i

网友A:
    用Cam软件对比Gerber

网友B:
    打开原始的PCB文件,选择Tools-----Design----Compare,会自动生成一个XML后缀的文件,然后打开新的PCB文件,同样的操作,生成新的XML后缀文件,不要关闭窗口,在界面下File-----Load进行加载第一步的XML后缀文件,Design  Compare会自动对比差异,差异部分软件会自动高亮,双击查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m软件对比Gerber

谢谢老师,CAM因为软件成本和使用频率目前不会使用,所以没有办法用c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原始的PCB文件,选择Tools-----Design----Compare,会自动生成一个XML后缀的文件,然后打开新的PCB文件 ...

软件使用的是 Package designer,和PCB有点不一样没有找到对应的命令

网友:
    PCB有skill可以比较,GERBER中简单。

楼主:
    Hi Sir,but Why can't find the different between two files same loaction sha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