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封装时Pin快速对齐

楼主(2023-05-05):
    如图:在建封装时有很多相同间距的Pin,请问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快速对齐,且间距相同吗?

网友:
    1.格点 2.放置PIN的时候可以同时多个且能设置中心距离 3.其它

网友:
    算好间距后,用复制功能按间距放置,然后再用Layout->Renumber Pins功能修改一下Pin Number即可

网友:
    放置的命令下可以先设置放置几个,间距是多少,pinnumber从1开始,设置好再输入当前pin的坐标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