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怎么导出部分器件的坐标

楼主(2023-05-05):
    菜鸟求问 怎么吧自己调好的器件和到别人的板子上

网友:
    Export —— Sub-Drawing
    8 v' n, p1 V: t# mImport —— Sub-Drawing

楼主:
    已解决  我把自己没动的器件先删掉了 然后把坐标导进另一个板子就可以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
    还可以用模块复用

网友:
    同板子可以使用Placement,同封装可以用Sub-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