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在位号不变的情况下,每次导入网表器件都会飞掉,请教是哪里设置问题吗?j...

楼主(2023-05-06):
    AD问题:在位号不变的情况下,每次导入网表器件都会飞掉,请教是哪里设置问题吗?

网友:
    重置元器件unique id

网友:
    多路相同的原理图页,不要直接复制.schdoc文件后只更改位号,这样unique id是不变的,需要重置unique id。在原理图中,TOOLS->convert->reset...unique id重置重复或所有unique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