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encrypt通过什么方式混淆代码的?

楼主(2023-05-06):
    请教一下encrypt通过什么方式压缩代码的?UPC,aspack?二进制文件第一个0x02都是固定的。

    最近贡献不够,我先水一贴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加密还是解密?

网友A:
    应该就是字符串混淆加密方式,目前ile和context都能被解密,不用在这方面花费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字符串混淆加密方式,目前ile和context都能被解密,不用在这方面花费精力了。

    大佬,可以解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字符串混淆加密方式,目前ile和context都能被解密,不用在这方面花费精力了。

    大佬,binary function 可以解密吗?想看些官方自带的源码
    比如 show element 怎么实现鼠标悬浮高亮内容的
    比如 connect 怎么实现连接两段cline的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字符串混淆加密方式,目前ile和context都能被解密,不用在这方面花费精力了。

    请问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