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使用Q3D提取PCIe TX信号PCB走线的寄生参数

楼主(2023-05-06):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我想提取的这段走线增加的220nf的AC耦合电容,在软件里好像没有分配元器件模型的选项,并且铜厚18um,提取的频率该设置为信号工作的频率还是多少??
    这个220nf的AC耦合电容对于走线本身又怎么处理才能得到准确的寄生参数?

网友A:
    可以在PowerSI中给电容先附上元器件模型,再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owerSI中给电容先附上元器件模型,再提取

    你好,使用POWERSI先赋值电容的话,是使用candence那边的寄生参数提取软件去提取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