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si仿真报错Failed to find path for the specified command:

楼主(2023-05-06):
    使用cadence allegro si打开pcb后跳转到allegro sigrity si里面仿真时报错,Failed to find path for the specified command: systemsi.exe.Set/update the "sigrity_eda_dir" environment in system orD:/software/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 file with thecorrect Sigrit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但在preference里面设置成use sigwave就可以仿真波形,但不能直接用analysis result显示波形,按照网上的方法,添加环境变量,更改env,在软件里面更改路径这些都试过了,没有成功,我allegro用的16.6,sigrity用的22.1,sigrity没用打补丁,请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
    我之前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坐等大神现身

网友A:
    把Allegro升下级吧,或者安装sigrity2019,sigrity 22.1里面已经没有systemsi这个功能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llegro升下级吧,或者安装sigrity2019,sigrity 22.1里面已经没有systemsi这个功能组件了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