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再次打开设置好的文件提示电容库有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07):
昨天设置好的电容库,且进行了正常的仿真,今天再次打开却提示电容库有问题,请问怎么回事?如图。

    2021.1版本

网友A:
    这只是提示你,电容器库中的ID是不连续的。因此,它们将被重新排列。不影响仿真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提示你,电容器库中的ID是不连续的。因此,它们将被重新排列。不影响仿真的执行

原先配置好的电容模型现在就显示model not found,且手动在“Analysis Model Manager” 添加的模型也不见了,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