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教一下,Speedem Generator 仿真检查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8):
    各位前辈,如图报错怎么解决,求教一下

网友:
    你把电路图全景显示,再试一下

网友A:
    按提示检查一下提示的坐标点GND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提示检查一下提示的坐标点GND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老师,这一步报错是不是封装焊盘问题,我搞了好久也没解决,

网友:
    有可能,要看是不是用到这这个焊盘
    话说焊盘命名最好不要有非法字符,焊盘参数不能为0,这些要到原始设计文件里面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