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线选择50欧阻抗

楼主(2023-05-08):
为什么走线选择50欧阻抗

网友A:
    为什么很多射频系统中,很多时候都是用50欧姆的阻抗,这个数值是怎么确定下来的,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射频的传输需要天线和同轴电缆,射频信号的传输我们总是希望尽可能传输更远的距离,为了传输更远的距离,我们往往希望用很大的功率去发射信号便于覆盖更大的通信范围。可是实际上同轴电缆本身是有损耗的,和我们平常使用得导线一样,如果传输功率过大,导线会发热甚至熔断。这样,我们就有一种期望,试图寻找一种能够传输大功率,同时损耗又非常小的同轴电缆。大概在1929年,贝尔实验室做了很多实验,最终发现符合这种大功率传输,损耗小的同轴电缆其特征阻抗分别是30欧姆和77欧姆。其中,30欧姆的同轴电缆可以传输的功率是最大的,77欧姆的同轴电缆传输信号的损耗是最小的。30欧姆和77欧姆的算术平均值为53.5欧姆,30欧姆和77欧姆的几何平均值是48欧姆,我们经常所说的50欧姆系统阻抗其实是53.5欧姆和48欧姆的一个工程上的折中考虑,考虑最大功率传输和最小损耗尽可能同时满足。而且通过实践发现,50欧姆的系统阻抗,对于半波长偶极子天线和四分之一波长单极子天线的端口阻抗也是匹配的,引起的反射损耗是最小的。我们常见的系统中,比如电视TV和广播FM接收系统中,其系统阻抗基本上都是75欧姆

算术平均数,a+b/2不仅体现数字上的关系,而且体现将两个线段的和作为一个线段,再将其平均分为相等的两段;而 为几何平均数,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几何关系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很多射频系统中,很多时候都是用50欧姆的阻抗,这个数值是怎么确定下来的,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我 ...

    学到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很多射频系统中,很多时候都是用50欧姆的阻抗,这个数值是怎么确定下来的,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我 ...

    高手:):):):):)

网友:
    有个微带线HFSS仿真,是否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2023-10-25):
    学到了,多谢解惑

网友(2023-12-25):
    学到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很多射频系统中,很多时候都是用50欧姆的阻抗,这个数值是怎么确定下来的,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我 ...

    谢谢分享!能告知为什么USB阻抗匹配是90欧姆,HDMI的阻抗匹配是100欧姆吗?一直没明白,谢谢!

网友:
    初入RF领域,学到了,多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