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毫米波“移相”--之三

楼主(2023-05-08):
    了解毫米波“移相”--之三

    “移相”的实现
    由于各信号的“相位”与信号的发射方向、叠加强度直接相关,所以“移相”功能是相控阵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模块。在现代相控阵系统中,移相功能通常由移相器电路实现。
    顾名思义,移相器就是实现信号相位变化的电路,通过信号延迟、信号叠加等方式,使输入信号产生相移,从而改变输入信号的相位。
    一般在电路实现上,分为无源移相和有源移相两种。两种移相方式常见的电路结构与特点如下。
    表:不同移相器的架构及特点
    相控阵系统的分类
    在相控阵系统分类中,主要分为无源相控阵和有源相控阵两种。
    图:无源相控阵系统,及有源相控阵系统架构
    两种系统都可以实现定向收发的天线阵,在实现上,无源相控阵系统的阵列由无源天线+移相器部分实现,信号的接收和发射均由中央接收机和发射机来实现。在有源相控阵雷达中,每个辐射器均配置有独立的有源接收/发射组件。
    有源相控阵系统中,由于功率源前置至天线阵元,雷达系统更为稳定。并且因为每个通道上均有T/R组件,即使有少量的T/R组件损坏,整体性能也不会受到明显影响。由于每个通道可以独立工作,还可以对有源相控阵系统的单元组件进行分组,实现多目标同时跟踪等特性。
    虽然无源相控系统只有一个发射接收组件,实现相对简单,成本也相对更低,但有源相控阵系统应用灵活、可靠性高,在雷达、无线通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有源相控阵系统架构
    相控阵系统实现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实现移相。根据移相器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有源相控阵系统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架构 。分别为:
    射频移相架构
    本振移相架构
    数字移相架构
    三种架构的实现方式和优缺点对比如下。

    表:有源相控阵的系统架构
    在以上架构中,射频移相架构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实现架构。
    毫米波+相控阵:优劣互补,相得益彰
    以上分别讨论了毫米波、相控阵两大技术。虽然二者是独立的两大技术,但在使用中,经常将二者结合使用,两种技术相得益彰,实现优势互补:
    毫米波技术的特点是带宽大,但其路径损耗大、传播距离短,利用相控阵技术的波束聚焦功能,刚好可以将毫米波实现定向发射,增大传输距离。
    相控阵系统优点是可实现信号的定向发射,但由于需要几十甚至成百上千个阵列,造成电路面积增大。而毫米波电路面积小这个优势,刚好可以用于实现大规模阵列。
    于是,“毫米波相控阵”这一组合相辅相成,在一些特定应用领域所向披靡。
    毫米波相控阵系统应用
    5G手机
    毫米波相控阵技术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少5G手机中已经装备了此项技术。
    在2020年10月份,苹果公司发布的iPhone 12中,北美版本中就加入了毫米波支持。iPhone 12采用高通的毫米波方案,在手机顶部及侧面分别部署4天线毫米波阵列,实现毫米波信号的收发功能 。
    根据苹果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搭载毫米波技术的iPhone 12,最高可实现4Gbps的峰值下行速率。
    图:搭载高通毫米波相控阵方案的iPhone 12手机(美版)
    车载毫米波雷达
    车载毫米波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向被探测物体发射毫米波电磁波信号,并接收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反射波,通过计算发射和接收信号的时间差,就可以对被测物体进行探测。
    图:典型车载雷达工作原理
    在实现方式上,车载毫米波雷达也需要借助毫米波相控阵技术,利用多天线阵列的方向,实现毫米波信号的精准赋形,实现对物体的精准探测。
    下图为24GHz车载毫米波雷达的实现方案之一,在接收通路中,采用了4通道相控阵列的方式进行设计 。
    图:24GHz车载毫米波相控阵雷达系统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是现在无线通信研究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低轨卫星领域,由于其低延时、大带宽的特性,可以作为蜂窝通信很好的补盲使用。
    虽然卫星通信有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优点,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即使对于低轨卫星,其距离地球的距离也在1,000公里量级,基本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而普通的地面蜂窝基站的传输距离只有数公里。想要在地面到卫星这种距离范围内直接建立信号连接并不容易,需要有高的发射功率,或者采用定向性强的发射系统。
    另外,卫星的快速运转也给地空连接提出挑战。低轨卫星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大约只有100分钟左右。如果以60度的可视角度计算,每一颗卫星在视角范围内的时间只有17分钟。并且卫星还在以每小时3万公里的速度快速飞行。这就需要地面站必须要有信号波束的快速扫描特性。
    毫米波相控阵系统的波束定向性,以及电子相位控制的快速扫描特性刚好可以在卫星通信中一显身手。在SpaceX公司星链系统中,就使用了工作于毫米波的相控阵系统。

    图:星链系统所使用的地面站以及低轨卫星系统
    星链系统将其地面站称为Starlink Dish(星链盘),其直径为58.9厘米,外观类似于一个圆盘。在圆盘中,密集排列着1,280个天线阵列单元。通过下层连接的移相控制以及射频收发电路,实现高指向和快速扫描的毫米波相控阵系统,完成以550公里以外,3万公里/小时快速移动的卫星连接。

    图:星链系统地面收发装置构成
    总 结
    自19世纪末电磁波被发现以来,无线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无线通信技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收”、“发”这么简单,而是借助于不同频率、不同信号,甚至不同的天线技术完成强大的无线通信功能。
    毫米波相控阵系统是无线通信技术发展中有代表性的技术突破,通过对大规模天线阵中输入信号的相位控制,实现了大带宽毫米波信号的定向传输,解决了毫米波信号路径损耗大的难题。
    在2020年之前,对于毫米波相控阵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军用、学术领域。在2020年之后,随着民用5G通信、智能汽车用毫米波雷达、民用卫星通信的发展,毫米波相控阵系统开始在民用领域逐渐普及。

           深圳市瑞兴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密度多层印制板、特种版的制造企业。产品主要有:微波射频高频板、Rogers罗杰斯高频板、Rogers多层高频混压板、Rogers射频板、Taconic微波板、Taconic多层线路板、Arlon微带天线板、ARLON高频板、F4BM天线板、F4BM多层混压板、射频功放PCB板、ZYF天线板、中英高频互调线路板、F4B天线板、特种电路板,对功分器、移相器、耦和器、合路器、功放、干放、基站、射频天线、4G天线/5G天线所使用的高频线路板具有专业的生产经验。

网友A:
    毫米波的波长介于厘米波和光波之间,因此毫米波兼有微波制导和光电制导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米波的波长介于厘米波和光波之间,因此毫米波兼有微波制导和光电制导的优点。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