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更新到17.4后用script设置的快捷键不好用了

楼主(2023-05-09):
请问:cadence16.6更新到17.4后,把原来用16.6 script功能设置的快捷键命令直接复制到17.4下,快捷键不好用了,请问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A:
    那更新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更新一下试试,

    重新录屏了,好了!

网友B:
    166 和172(174)之间不兼容了,学用代码吧。

网友:
    把两个版本的scrip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17.x的多了两行,删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 和172(174)之间不兼容了,学用代码吧。

    请问哪里有相关代码介绍?谢谢

网友:
    论坛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