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安装以后特别卡顿

楼主(2023-05-09):
    右键手势和框选东西特别卡,

    每次画完都能看到慢动作,特别卡,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画一个框,我的鼠标已经画完了,但白框还是慢慢的才画好

网友:
    你看看电脑的配置,配置要好一点,不然容易卡

网友A:
    我的是打开allegro 自动打开startpage就不会卡,关闭startpage自动打开,框选就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打开allegro 自动打开startpage就不会卡,关闭startpage自动打开,框选就会卡

这个功能在哪打开呢?

网友(2023-08-12):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打开allegro 自动打开startpage就不会卡,关闭startpage自动打开,框选就会卡

    这个功能在哪打开呢?

    同问

网友B(2024-08-01):
    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5-09-11):
引用 网友B:
    有解决办法吗?

换个鼠标,鼠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