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里是否有设置丝印位号与对应器件有鼠线连接的gong'ne,检查时能一目了然(见...

楼主(2023-05-09):
    AD软件里是否有设置丝印位号与对应器件有鼠线连接的功能,检查时能一目了然;    图片是allegro软件的,请教下AD是否有相似功能,怎么设置- J: c3 `1 a: L: b9 |

网友: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功能,只能在components里一个一个的点器件可以高亮器件和对应的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