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启动问题

楼主(2023-05-10):
设备-20到50度,kernel都能正常起来,升温到55度的时候,有个别板子会出现校验异常,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DRAM:  128 MiB
Top of RAM usable for U-Boot at: 88000000
Reserving 0k for LCDC at: 877ff000
Reserving 245k for U-Boot at: 877c0000
Reserving 65568k for malloc() at: 837b8000
Reserving 32 Bytes for Board Info at: 837b7fe0
Reserving 128 Bytes for Global Data at: 837b7f60
Reserving 128k for boot params() at: 83797f60
Stack Pointer at: 83797f48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877c0000
MMC:   msc: 0
pixel_clock = 30004000
video configure is ok!
dump_lcdc_registers
In:    serial
Out:   lcd
Err:   lc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f00000 ...
   Image Name:   Linux-3.10.14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5160677 Bytes = 4.9 MiB
   Load Address: 80001000
   Entry Point:  8063d060
   Verifying Checksum ... Bad Data CR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halley2_plus#

网友:
    八成是PCB阻抗、时序问题,也不排除器件本身不行

网友:
    跟温度有关,信号质量最好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