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HDI板时激光孔盲孔会自动断开与表层焊盘的连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10):
    请教大神,多层ELIC的板子,给表层GND焊盘打1-3或1-n(n>2)的地孔时,GND VIA会自动的悄悄地变成2-n的VIA,自动与表层GND焊盘断开连接,怎么回事?

网友:
    设置问题,你看看这个过孔的设计规则和具体对层是不是进行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