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选了Use symbol data from Central Library,无法调出symbol

楼主(2023-05-10):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此问题。我用access做的数据库,其他信息都能进去,就是Use symbol data from Central Library能勾上,但是不能用。
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是access、ODBC的问题,其他信息应该是导入不进去的。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问题,我今天在我的电脑上试一试

楼主:
    解决了,access表格定义字段错误,part number 定义成数字类型了,应该是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