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中,怎么取消在allegro里拉线,capture就会自动选中元件

楼主(2023-05-10):
    cadence17.4中,怎么取消在allegro里拉线,capture就会自动选中元件,这样经常导致capture直接卡崩溃。之前16.6只有在allegro高亮选择时,才会在capture显示,如何才能跟16.6一样

网友:
    关掉交互功能

网友:
    原理图里关闭net试试,174我也没用过,我用的166

网友:
    打開capture->Options->Miscellaneous->Intertool Communication 的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不要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