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铜箔包围导致无法覆铜的问题

楼主(2023-05-11):
如图,板边是大地的铜箔,覆铜发现内部数字地无法覆铜。但把外边的铜箔拿掉后就可以正常覆铜。
因为是第一次这样弄大地的铜箔,想请教下是不是有操作或者设计的问题?

网友A:
    你不要一次全部敷铜
    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一点一点连接铜的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一次全部敷铜
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一点一点连接铜的外框,

额没太明白,是说最外面一圈大地的铜要断开嘛?
    里面的数字地肯定是画一个铜框,直接用覆铜功能一次覆的对吧

楼主:
    我试了下先把外圈铜箔移走,就可以正常对内部数字地覆铜
    然后再把铜箔移回来
就是不知道这样操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到PADS就反胃

网友:
    两个覆铜框设置优先级,里面的优先试试

网友:
    画覆铜的时候设定下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