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按了哪个快捷键了。现在走线和铜皮都是透明状了。请问按哪个快捷键可以恢复?

楼主(2023-05-11):
    不知道按了哪个快捷键了。现在走线和铜皮都是透明状了。请问按哪个快捷键可以恢复?

网友:
    试试是 shift+c  有点像按住ctrl然后选择了网络

楼主:
    不是指单根网络,而是整板的铜皮,走线,还有过孔都成透明状了。找不到哪个快捷键可以取消。

网友:
    按L键后进去可以设置各种对象(走线/过孔/敷铜等的)透明度

楼主:
    不行呢,这种问题,应该就是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恢复的吧。我也只查误按了哪个键造成这个现像的。

网友:
    是不是把层的display 里的shawdow mode打开了?这种情况下整个板暗了好几个度,看不清。

网友:
    显示模式2D、3D切换那里,切换成transparent 2D试试

楼主:
    太谢谢楼上的大神了,是切换到:standard 2D就可以了。

网友:
    多试试,重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楼上的大神了,是切换到:standard 2D就可以了。

感謝分享,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