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LPDDR4x仿真VRM激励电源设置问题

楼主(2023-05-11):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LPDDR4x仿真VRM激励电源设置问题,LPDDR4x有4路供电,AVDD,  VDD1,VDD2,VDDQ, 只有VDDQ是DDR和CPU共用的电源,VRM激励电源该给哪一条网络,还有VRM激励电源的定义内容该怎么定义,比如1.125V,1A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等等大神一会现身

网友:
    模型名随便起,比如VRM1V2, 对外的引脚定义就写 1 2
    定义内容:时域仿真可以设 V 1 2 1.2V, 如果是频域仿真就设 R 1 2 0.01,然后将上述之一对应的连接到时域或者频域的VRM正,反节点上。

网友A:
    补充一句:时域仿真 SPD2000,频域仿真 system SI,内容可以参照阿杜老师的课程或者找其他网络途径搜索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时域仿真 SPD2000,频域仿真 system SI,内容可以参照阿杜老师的课程或者找其他网络途径搜索相关 ...

LPDDR4X供电好几路,所有都要设置vrm激励源吗

网友A:
    仿数据只设vddq就行,如果是仿地址线还需要设一个V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数据只设vddq就行,如果是仿地址线还需要设一个VTT

LPDDR4X,没VT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