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模块AT指令不回复

楼主(2023-05-11):
    给4G模块发送AT指令,除了OK以外,其他的都不回复,并且,无论发送什么,都回复OK

网友A:
    首先看看硬件,电路,电源
    再看看连接线
    之后发测试命令,看能能不大宋出去,同时模块能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硬件,电路,电源
    再看看连接线
    之后发测试命令,看能能不大宋出去,同时模块能不能收到

    发送测试指令,有回复,先回复的是AT 指令 ready,然后再发回复的就是OK了,发啥都回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