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内电层过孔无焊盘时,如何设置为有焊盘时的距离?

楼主(2023-05-11):
如下图所示,我将内电层设置成无焊盘的形式,但这铺铜与过孔之间的距离是以无焊盘为间距。而我想要的是以有焊盘的安全间距来设置铺铜。不知道这要在那里设置才行?

网友:
    可以设置to Hole的间距

楼主:
    但现在我的板子上有多种过孔,如果单设置to Hole的间距的话,就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现在我的板子上有多种过孔,如果单设置to Hole的间距的话,就很麻烦。

    实在不行就单独在内层的routekeepout层画圆形禁布区,然后复制到孔上去。

网友:
    設置區域規則 to Hole的間距 +上你PAD的尺寸

网友:
    1,设置hole到hole  或者via 到铜皮的距离     2先设置全局的看下,然后设置单根网络 或者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