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8W的LED驱动电路或IC

楼主(2023-05-11):
目前有一款3V/6A的LED需要做驱动,有没有做过的大佬给个思路,或者驱动IC也行,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3A/6A这个参数有点高,可以去TI或L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6A这个参数有点高,可以去TI或LT看看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
开源有很多项目,可以去电子发烧友的论坛里面看看也有的https://blog.csdn.net/qq_2148948 ... jbi5iaW5nLmNvbS8%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