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P 对BGA PAD尺寸大小是否有规定

楼主(2023-05-11):
    请教ICP 对BGA PAD尺寸大小是否有规定?pitch在0.5-0.65mm之间的 PAD 一般画多大合适?

网友:
    如果板子有空间,尽量大一点

网友:
    在杜正阔老师的书中说,0.4-0.5mm间距 焊盘直径 0.25mm,0.8mm间距 焊盘直径 0.4mm,1mm间距 焊盘直径 0.5mm,1.27mm间距 焊盘直径 0.6mm.

网友:
    一般按球径的80%做

网友:
    按厂家规格书推荐的来。

网友:
    IPC-7351B-表面贴装设计及焊盘要求有规范,基本上和pitch和锡球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