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置器件属性在加入器件的时候就显示

楼主(2023-05-12):
    请问, 有没有办法可以在加入器件的时候就让某些属性处于显示状态。 比如Footprint, 另外就是自定义的属性,比如Price, 希望建议一个工程后,添加新的器件后,能够自动就显示这些属性。谢谢!

网友:
    这样确实效率很低,平时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用cis元器件数据库的方式管理,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