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常见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3-05-12):
                     SMT常见电子元器件
电阻(Resistor):
1、常见电阻顏色为黑色,排阻依外观形状而言,有4P2R,6P3R,8P4R.….。
2、零件的正面有标示阻值(0603以上才有标示),无极性,但有分正反面。
3、在PCB板上标识:RPxx,PRxx,Rxx,如:RP1,PR12,R34。
电容(排容)(Capacitor)
1、瓷片电容、排容,顏色通常为棕色或灰色,无极性、无正反面。
2、钽质电容,零件本体标示上“”端对应PCBA的“”端,表示该电容的正极,顏色通常为黄色或黑色。
3、铝质电容,零件本体缺口部分对应PCBA标示的缺口部分,此端代表它的正极。
4、在PCB板上标识:CPxx,PCxx,Cxx,如:CP12,PC1,C55。
电感(Inductor)
1、常见电感顏色为灰黑色,无极性。
2、在PC板上标示LXX,如:L34。
二极管(Diode)
1、常见的顏色为黑色,有极性之分,一般讲零件的正面本体标示上”I“一端为负极,对应PCB的“I”端,
2、在PCB板上标示DXX,如:D2。
3、有一种“双向稳压”二极管(防ESD),无极性,PCB上也无极性标识,使用机种,如:Z06USB/B(D3,D4)。
LED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
1、零件本体的特殊点(正面:绿色直线,三角或绿点,底部:绿点,绿色直线等)与PCB上极性标识负极相对应.
2、在PC板上标示Dx,LEDXX,如:D1,LED2
3、检验及确认LED极性是否正确的方法:将万用表的档位拨到“二极管档位”,用黑表头对应LED的负极,红表头对应LED的正极,有LED灯亮,则OK。
保险丝
1、无极性。
2、在PC板上标示PFx,如:PF2。
电晶体(三极管,MOSFET)
1、零件上有型号规格(或代号),有极性。
2、零件本体上的极性标识(凹点或mark点)需与PCB上极性点(白漆圆点标识)相对应,零件本体无极性标识的,以零件表面文字正面左下角为准。
3、零件表面文字丝印较浅(肉眼不易辨别,AOI设备不能cover),产线/SMT工程对零件极性辨别模糊的,必须知会ME确认。
4、在PC板上标示PQXX,QXX,如:PQ3,Q14
IC零件
1、有极性,零件本体正面有极性标识(凹点或其他标记);
2、零件本体上的极性标识必须与PCB上极性点(PCB上零件文字丝印标注第IPIN旁边的白漆圆点)相对应,IC零件,PCB上有标注第1PIN等(例如128 PIN IC,PCB上会标识的文字丝印为:PIN1,32,33,64,65,96,97,128),零件本体无极性标识的,以零件表面文字正面左下角为准。
3、零件表面文字丝印较浅(肉眼不易辨别,AOI设备不能cover),产线/SMT工程对零件极性辨别模糊的,必须知会ME确认.
4、在PC板上标示PUxx,Uxx,如:PU8,U18。
BGA栅格排列球形脚芯片(Ball Grid Array)
1、零件的正面有标识厂商及規格等,有极性。
2、零件本体上的极性点(金色三角形,金色斜直线,底部的标识等)须与PCB上极性点(白漆实心方框,白漆圆点)相对应。

网友:
    现在板子设计的都比较小,用0201电阻电容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