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电平匹配

楼主(2023-05-12):
    如果3.3和1.8的转化,用图1这个电路可以吗。

    一般都是用图2三极管的这种,没有用过图1,会有什么风险吗

楼主:
    1.8转3.3不行,上拉了一下,用3.3k电阻

网友A:
    3.3V 和 5V 互轉電路,什麼歪門邪道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和 5V 互轉電路,什麼歪門邪道都有!

好久没看到你评论了

网友:
    加电平转换IC

网友:
    信号速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图1

网友:
    DDL转232和485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1、速率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
    2、如果产品是低功耗产品会对功耗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