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数据库配置完成后怎么修改.DBC 文件以更改各栏顺序

楼主(2023-05-12):
    CIS数据库配置完成后怎么修改.DBC 文件以更改各栏顺序比如设置好CIS数据库后,又想把PCB Footprint放到Description一栏前,应该怎么做

网友:
    之前没有这么做过

网友:
    老哥,请问一下,新人怎么样才能发帖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3-06-14):
    方法一:直接打开.dbc 把footpringt 那一段代码 整体复制,插入到description 代码前即可。方法二:直接在 orcad里 打开cis 直接拖动footprint列到description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