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超标加磁环后通过

楼主(2023-05-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不会的。电脑的VGA线就是加了磁环的。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不影响。有用信号线和对应参考线都穿饶磁环,磁环只对共模成分产生阻遏,理论上对于差模有用信号没有作用。

网友:
    衰减的是超出频点频谱,对整体信号波形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
    从另一个方向去想,既然在这个频点范围超出辐射要求,那么在其他信号线上也会产生受到辐射相同的频谱,既然是受到的干扰,现在将不要的信号滤除掉是不是就恢复信号原本的样子。

网友:
    依赖磁环毕竟不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2023-10-25):
    学习一下,很好的文献,666666

网友:
    绕成这样应该不方便量产,要找到超标点的干扰源,或者考虑使用带卡扣那种磁环,那样方便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