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工具怎么打开.DSN工程

楼主(2023-05-13):
mentor工具怎么打开.DSN工程?请教高手

网友A:
    在mentor里面先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原理图那里选择导入,导入格式选择orcad之类的就可以了,转换完成自动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entor里面先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原理图那里选择导入,导入格式选择orcad之类的就可以了,转换完成自动就 ...

    试了新建工程导入文件时报这个错误是什么格式不正确吗?Unknown or unsupported file 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