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Xplorer 17.4 无法查看仿真波形

楼主(2023-05-14):
SigXplorer 17.4 无法查看仿真波形,错误信息如下,有人碰到过吗?软件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可能你的电脑系统和软件不兼容,电脑尽量用纯净版

网友A:
    根据提示信息,要设置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指向Sigrity的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提示信息,要设置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指向Sigrity的安装目录

必须要装Sigrity吗?

网友(2024-07-12):
    真是一样的学习文档,但是遇到的问题都千奇百怪的,我的报错是路径有问题,我真的是服了

网友:
    ENV里加词条,环境变量里加词条,就能解决。

网友(2025-01-16):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需要安装Sigrity 软件包?

网友(2025-11-22):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