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x版本更新封装,PAD无法更新

楼主(2023-05-15):
    如题,使用17.2和17.4版本都更新封装时,封装的PAD无法更新。如果删除封装重新调用或者导入封装封装无问题。。请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PAD无法更新。

网友A:
    可能是库里没有SMD_RCT_0-15X0-2这个pad,查看一下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库里没有SMD_RCT_0-15X0-2这个pad,查看一下库文件

    这个PAD确实没有。因为我封装的PAD都更换名字了,PAD是另一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