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LPDDR4X 的IBIS模型分配问题

楼主(2023-05-15):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LPDDR4X 的IBIS模型分配问题,LPDDR4X的IBIS模型在给PIN分配仿真IO激信号类型,分配IO口时软件只显示有GND,Power,mt6789_lpddr4x_rx,MIO_lpddr4x_rx_odt_60,时钟和控制信号也是用IO的MIO_lpddr4x_rx_odt_60分配吗

网友A:
    时钟地址都是主控往DDR发送的,对DDR来说就是输入信号,DDR是接收端所以用的就是 rx模型,至于ODT看仿真出来哪个值满足你的波形要求就用哪个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是用在基带芯片端的模型,不是LPDDR4X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是用在基带芯片端的模型,不是LPDDR4X端的

方案给的没注明,我直接给CPU分配TX,DDR的RX,最后得到波形如图,蓝色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地址都是主控往DDR发送的,对DDR来说就是输入信号,DDR是接收端所以用的就是 rx模型,至于ODT看仿真出 ...

方案给的没注明,我直接给CPU分配TX,DDR的RX,最后得到波形如图,蓝色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