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mp设计

楼主(2023-05-15):
    请问各位大佬:
         在一个很大面积的die上,信号线不多,功耗不大,有足够的空间去做bump数量,我应该怎么样去设计bump size和bump pitch呢?信号和电源,地的比例是多少合适?
    谢谢!

网友:
    信号之间大点,就不相互影响

网友A:
    你是要在基板上设计bump还是在wafer设计bump? 这两种都有不同的design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在基板上设计bump还是在wafer设计bump? 这两种都有不同的design rule

wafer,design rule能满足,电流,SI,EMC 最小和最大rule都能满足,现在就是想问,bump数量多还是数量少更好?为什么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afer,design rule能满足,电流,SI,EMC 最小和最大rule都能满足,现在就是想问,bump数量多还是数量少 ...

bump数量越多越好,bump数量越多能承载的功耗就越多,直接体现在你芯片上的就是主频。
所以才会有受到你说的电流限制 进行芯片降低功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