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kill执行录制好的scr文件失败报错???

楼主(2023-05-15):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在代码中执行录制好的scr文件,报无法找到窗体的问题?例如:
quickplace = sprintf(nil   "setwindow pcb;
                                                                quickplace ;
                                                                setwindow form.quickplc;
                                                                FORM quickplc place  ;
                                                                FORM quickplc done  ;
                                                                setwindow pcb")
        axlShell(quickplace)

运行时报错:
E- Can't find window; form.quickplc
E- Form not found

明明这个窗体form.quickplc已经打开了,却依然报错!如何解决呢?

网友:
    现在能写skill的的人才太少了

楼主:
    还请大佬们看看

网友A:
    axlCmdRegister改general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mdRegister改general了吗?

    好像和这个没关系,我其他的脚本中也用到了其他的scr文件,也能正常执行,不知道这个为啥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和这个没关系,我其他的脚本中也用到了其他的scr文件,也能正常执行,不知道这个为啥不行

    我测试了,如果用到了axlCmdRegister,必须加上 ?cmdType "general",不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如果用到了axlCmdRegister,必须加上 ?cmdType "general",不加不行。

    万分感谢,加了这个参数后果然可以了!!!只是不知道为何有的不加也能正常运行。allegro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太少了,只能靠摸索。
    再次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和这个没关系,我其他的脚本中也用到了其他的scr文件,也能正常执行,不知道这个为啥不行

    我测试了,如果用到了axlCmdRegister,必须加上 ?cmdType "general",不加不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