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在删线时出现下面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15):
    AD中在删除某根走线时出现下面提示:This selection contains locked primitives,Continue?,这是什么?要怎么不让出现这个提示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选定的元器件中包含有定义了锁定的器件。找到那个器件将其锁定属性的钩给去掉

楼主:
    没有锁定,我定义了差分走线,然后在这两根走线焊盘上会出现下面这个白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删不掉,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锁定,我定义了差分走线,然后在这两根走线焊盘上会出现下面这个白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删不掉,也不知道 ...

看提示是有锁定的东西。
    那两个白色的,看起来像是线,

    你可以在边上画一条线,将线条改为锁定
利用查找相似,查找锁定的线段,然后删除,
看看那两个白色的还在不在

楼主:
    试了删除锁定走线这白色的东西还在。这两根信号我设置了差分线规则,然后删除原来不是差分走法的走线就会在原走线位置留下白色的这个东西,画面放大可以看见,缩小就看不见,旁边没有设置差分的其他网络删除就不会留下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呢?如果不管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板子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删除锁定走线这白色的东西还在。这两根信号我设置了差分线规则,然后删除原来不是差分走法的走线就会在 ...

关掉PCB重新打开,应该就没有白色的了,像是软件界面没有刷新

网友:
    应该是差分走线没按规则走所以留下白色的报错提示,调整之后应该是会消失的,可能是界面没刷新,可以直接reset掉,没影响
至于为什么报说有锁定的东西,应该是焊盘,看到图里除了选中了走线还选中了器件的焊盘

楼主:
    关掉PCB重新打开还是有白色的。“reset掉”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PCB重新打开还是有白色的。“reset掉”是怎么操作呢?

    tools--reset error marker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锁定,我定义了差分走线,然后在这两根走线焊盘上会出现下面这个白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删不掉,也不知道 ...

这是那个版本的?

网友:
    软件问题,会有滞留,重新打开一下如果还有的话检查一下是不是在其他层有固定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