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S参数提取后的曲线图

楼主(2023-05-15):
    各位大佬,能否指点一二,就是我提取的S参数总感觉有问题,下图1的是某指导内的一个示例,我按照他的方法,却只能得到图2的那种,单调的曲线,我感觉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找了很多操作方法,都没有发现操作上有什么不对,可能是我没发现,有没有大佬知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一个频率到5Ghz一个是到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频率到5Ghz一个是到1khz

到5Ghz也是一样类似1khz的曲线,那只是个示例,实际上我有按照相同的设置去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5Ghz也是一样类似1khz的曲线,那只是个示例,实际上我有按照相同的设置去仿真

    你把线长增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线长增加一些

5G频率我采样点取1w个了  依然没有变化,所以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5G频率我采样点取1w个了  依然没有变化,所以感觉很奇怪

这个与step没有关系  图像单一性也是正常的 如果你要得到不是单一的图像结果你可以把要仿真的线设置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step没有关系  图像单一性也是正常的 如果你要得到不是单一的图像结果你可以把要仿真的线设置长一 ...

意思是提取比较长的那种信号线看看有没有这种曲线吗?

网友B:
    你用什么工具提取的S参数, SIwave?这个结果看起来,trace是open的呀?

网友B:
    不对,你先显示所有的S参数的曲线看看,你显示的port,PCIe 从N到P的port当然是断开的咯,所以结果是对的呀,你先显示插入损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提取比较长的那种信号线看看有没有这种曲线吗?

    是的,线越长那种趋势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工具提取的S参数, SIwave?这个结果看起来,trace是open的呀?

    SIwave ,open的意思是没有负载吗? 我只是想提走线的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先显示所有的S参数的曲线看看,你显示的port,PCIe 从N到P的port当然是断开的咯,所以结果是对的呀 ...

插损和这个曲线也是类似的

网友:
    插损怎么显示啊,为什么只显示的回损

网友:
    看结果像是链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