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频率与阻抗关系怎么把控

楼主(2023-05-16):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阻抗会受到频率的影响,50Ω的阻抗在1.6G左右的时候测得的阻抗是68Ω,在低频的时候阻抗是贴近50Ω的,在PCB阻抗控制时,怎样计算频率对阻抗的影响5 X2 O2 `( n5 z" y

网友:
    一般只考虑50Ω,没有考虑各种频率段

网友:
    你的低频是多少频率,怎么会相差这么大,impedance只与trace C和L有关,L随频率一般不变化,主要是C随频率的变化,C随频率的变化也是trace 周围PP/Core DK随频率的变化导致的C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很小的,不可能从68ohm到50ohm这么大的变化呀

网友:
    一般材料会有频变特性,范围都在1~10GHz大概是在0.5左右,偏差怎么会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