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中移动元件时怎么让整板鼠线都显示出来?

楼主(2023-05-16):
    AD16中在元件布局过程中,移动一颗元件时,当提起这颗元件只能看到这颗元件的鼠线,其他元件鼠线都看不到,怎么让其他元件的鼠线都显示出来?

网友:
    你在右键的属性中找找,应该是把丝线隐藏了

楼主:
    没有隐藏,是在拖动某个元件时只有这个元件的鼠线能看到其他元件的鼠线都不显示,放下这个元件鼠线都有显示。有没有办法在拖动元件时所有元件的鼠线都显示呢?

网友A:
    按快捷键“L”,调出View Configuration---view options,找到pimmed opjects的设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可以拉到50%,我用的是AD21,16应该也是这么弄的,再低版本的在软件右下角

网友B:
    有两种情况隐藏了飞线,可以都打开试试。
    1:快捷键L,在里面的system colors下有个Connection lines,打开飞线;
    2:快捷键N,第一项show connections,选择All,显示所有隐藏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快捷键“L”,调出View Configuration---view options,找到pimmed opjects的设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可 ...

    不好意思,看错问题了,还以为是拖动器件的时候别的地方都看不见

楼主:
    调到最大值了,不行,提起某颗元件还是只能显示这颗元件的鼠线,拖动元件时不能整板鼠线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情况隐藏了飞线,可以都打开试试。
    1:快捷键L,在里面的system colors下有个Connection lines,打 ...

    不是指飞线隐藏了没有显示。是指拖动某颗器件时,只有这颗器件飞线显示,其他器件飞线都不显示了,放下这颗器件整板器件飞线都有显示。怎么做到拖动某颗器件时整板器件的飞线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