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机驱动芯片CS9027C可pin对pin兼容DRV8812

楼主(2023-05-16):
CS9027C为打印机和其它电机一体化应用提供一种双通道集成电机驱动方案。CS9027C有两路 H 桥驱动,每个H桥可提供最大输出电流2A(在24V 和Ta =25℃ 适当散热条件下),可驱动两个刷式直流电机,或者一个双极步进电机,或者螺线管或者其它感性负载。双极步进电机可以以整步、2 细分、4 细分运行,或者用软件实现高细分。CS9027C 的每一个 H 桥的功率输出模块由N型功率 MOSFET 组成。每个H桥包含整流电路和限流电路。简单的并行数字控制接口,衰减模式可选择为快衰减,慢衰减和混合衰减。CS9027C 提供了一种低功耗睡眠模式来关断内部电路,以达到非常低的静态电流。这种睡眠模式通过设置 nSLEEP 引脚来实现。内部关断功能包含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保护和过温保护,并提供一个故障输出管脚 nFAULT 引脚。
CS9027C提供纤小的ETSSOP28封装供客户选择,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双通道直流电机驱动器
-单刷或双刷直流驱动
-步进电机
8V至30V 宽工作电压范围
PWM控制接口
可选固定频率电流调节
-2 bits 电流控制,提供4个电流台阶
RDS(on)(HS + LS): 600mΩ (典型值)
2A 峰值电流驱动能力 (供电24V,TA = 25℃)
低功耗休眠模式
内置3.3V参考电压输出
过流保护(OCP),内部欠压锁定
热关断(TSD)
故障状态指示(nFAULT)
欠压锁定 (UVLO)

应用
桌面POS
舞台灯光
办公自动化设备
机器人

网友:
    很多电子设备都需要电机,飞机,机器人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