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考虑板厚绕等长

楼主(2023-05-16):
DDR地址线做等长时如何考虑板厚的影响。

网友:
    等长等宽就可以,不用考虑板厚

网友(点评):
有阻抗, 就會有, 線和線間距也有差喔.

网友:
    AD20以后好像nets里显示的网络长度是已经包含板厚的,可以把叠层厚度设置好。另地址线长度范围缩小点,也不用考虑板厚的点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