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查钢网是否开启脚本思路

楼主(2023-05-17):
    求助各位大佬,初学该语言,在网上搜索了好久和标题类似的脚本,但大多都是加密的,有的还运行不了。只是想学习一下该脚本的设计思路,希望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点评):
检查钢网是否开启?? 您要在那個步驟檢查呢?? pcb?? 建零件??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2565&highlight=skill
    你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023&highlight=skill
    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023&highlight=skill
    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资料

    好的,感谢!!!

楼主:
    @aarom 就是在最后pcb都完成之后,检查一下某类器件的钢网是否开启,若开启则关闭,这种的

网友(点评):
不建議, 這樣針對零件要檢查的項目會太多, 浪費時間, 倒不如refash省時間.

楼主:
引用 楼主:
    @aarom 就是在最后pcb都完成之后,检查一下某类器件的钢网是否开启,若开启则关闭,这种的

    @aarom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refash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