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机驱动芯片CS9029C可pin对pin兼容DRV8841

楼主(2023-05-17):
CS9029C为打印机和其它电机一体化应用提供一种双通道集成电机驱动方案。CS9029C有两路H桥驱动,最大输出2.5A,可驱动两路刷式直流电机,或者一路双极步进电机,或者螺线管或者其它感性负载。双极步进电机可以以整步、2细分、4细分运行,或者用软件实现高细分。CS9029C的每一个桥的功率输出模块由N型功率MOSFET组成,叫作H桥驱动器。每个桥包含整流电路和限流电路。简单的并行数字控制接口,可实现独立半桥控制,衰减模式可编程。
内部关断功能包含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保护和过温保护,并提供一个错误输出管脚。 CS9029C提供一种带有裸露焊盘的ETSSOP28封装,能有效改善散热性能,且是无铅产品,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双通道直流电机驱动器
-单刷或双刷直流驱动
-步进电机
8V至30V 宽工作电压范围
PWM控制接口
可选固定频率电流调节
-2 bits 电流控制,提供4个电流台阶
RDS(on)(HS + LS): 400mΩ (典型值)
2.5A 峰值电流驱动能力 (供电24V,TA = 25℃)
低功耗休眠模式
内置3.3V参考电压输出
过流保护(OCP),内部欠压锁定
热关断(TSD)
故障状态指示(nFAULT)
欠压锁定 (UVLO)

应用
POS打印机
舞台灯光
办公自动化设备
机器人

网友:
这个同事的项目做过用在打印机中